MDK中Preprocessor Symbols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加上才可以通过编译

楼主(2014-08-24):
如题,在GD32中,必须在Preprocessor Symbols的Define中加上USE_STDPERIPH_DRIVER才可以通过编译,否则就不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在文件中找到这样的宏定义,#if !defined  USE_STDPERIPH_DRIVER
/**
* @brief Comment the line below if you will not use the peripherals drivers.
   In this case, these drivers will not be included and the application code will
   be based on direct access to peripherals registers
   */
  /*#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
#endif /* USE_STDPERIPH_DRIVER */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791644-1-1.html
STM32F0xx的头文件USE_STDPERIPH_DRIVER宏的作用,网上找到的一篇**,完美解决我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