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的问题

楼主(2014-08-24):
我的AD9重装了一下,出问题了。
双击PCB文件,出现如下对话框,关掉又弹出来。

网友A:
重启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是不是没有**啊。另外还不行就在重装一个吧

楼主:
**啦,重装也不行。

网友B:
卸载干净再重装,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C:
ad9在win7下能用吗?稳定吗?ad10原理图文字会丢失!知道原因的请指点,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9在win7下能用吗?稳定吗?ad10原理图文字会丢失!知道原因的请指点,谢谢啦! ...

能用且稳定。10的话更好点了。你用英文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用且稳定。10的话更好点了。你用英文的吧?

我用ad10的英文版。中文文字的注释总是丢掉怎么回事?能给个能用的ad9的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ad10的英文版。中文文字的注释总是丢掉怎么回事?能给个能用的ad9的连接吗? ...

百度就有很多。自己的当时不知道哪里下的来着。文字注释?截图看一下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换别人的电脑也试了,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该不是软件的事,是某个设置的事。如果楼主解决了,麻烦告诉一下,谢谢啦。

网友E:
出错误提示是**的问题,这个一般人解决不了....换个和谐器或者版本
字不见,是字体的问题..... 请用中文字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度就有很多。自己的当时不知道哪里下的来着。文字注释?截图看一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4083116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