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C24C04读写程序

楼主(2014-08-24):
STM32F103RB读写AT24CO4EEPROM程序写进去,读出来为0XFF,不知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
程序在附件中

新建 好压 RAR 压缩文件.zip

网友A:
没写进去或者没读出来,读写EEPROM楼主可以试试这个工具
USB-I2C适配器

网友B:
SDA和SCL均不能配置成OUTPP输出,I2c读步骤都是对的。
GPIOB->CRH&=0xFFFF0FFF;GPIO->CRH|=4<<12;
GPIOB->CRH&=0xFFFF0FFF;GPIO->CRH|=3<<12;
这两句中前半句会产生一个小的脉冲,是不需要的,第二行的代码中,后半句设置成OUTPP是错误的,必须是开漏(5,6,7都可以)。

楼主:
实际上没有写进去,AT24C04芯片无应答,死在那里,请高手指教,急急急!

楼主:
改为开漏输出,也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