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烧毁

楼主(2014-08-24):
我是新手,设计一电路,就是为了给发光二极管提供稳定电流。设计电路如图:

R13限流,zd1齐纳二极管12V,在使用时,KA1断开,S1-S4任何一个闭合,发光二极管点亮。二极管电压2.7V。
计算是,R13的电流为(24V-12V)/34000欧=0.00035A。选择2235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120-240。
也就是说,IC有42-84mA电流供给二极管。
选择2235的参数:VCE电压为120V,IC800mA,功率0.9W。实际使用中CB烧穿。是不是因为0.084A*(24-2.7)=1.78w.
导致烧毁。我应该换成2W以上的三极管?或者把那个12V齐纳加在C和二极管共阴端之间(图中Q5的上端)?
让C极电压约为9.3V,9.3V*0.084A=0.78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用R13對其後限流,為何卻不知道對LED限流。

be导通。bc反偏,由放大倍率决定c极电流大小。我是这么考虑的。

楼主:
因为考虑是24V供电。假如直接在发光二极管串限流电阻,那么按计算20mA的导通电流,那个电阻应该是1.2K左右,电阻消耗功率是0.48W,选择1W1.2K的电阻。这个电阻体积有点大。。。不太合适。所以考虑就用三极管来代替

网友B:
温度稳定性极差,这一堆元件,完全可以改成“恒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考虑是24V供电。假如直接在发光二极管串限流电阻,那么按计算20mA的导通电流,那个电阻应该是1.2K左右 ...

“这个电阻体积有点大。。。不太合适”
电阻体积大是因为需要耗散的功率大。
你这个电路是线性工作,无论怎么改,只要电源电压不变,发光管电流不变,总耗散功率就不变。电阻体积小了,三极管(包括散热器)体积就要大。现在你没有给三极管加散热器,所以烧毁。
要想发热少,采用开关工作方式。

楼主:
多谢各位。我再试下。

网友D:
24V线性恒流驱动并联LED,效率不足15%,碰哪儿哪儿热,集哪儿哪儿烧
更何况,按顶楼图,还不知道能否横流,能否匀流呢

楼主:
是的。我错了。。我刚刚想到这个。。完全是个谬误。首先如maychang说的。电流84mA(假设)在那里放着。24恒压源。就要消耗24*0.084=2.016瓦功率。不管在什么地方消耗。不是二极管就是电阻就是三极管。

另外Lgz2006也说得对。万一只开一个灯泡。这个灯泡就要承担所有电流。。

网友E:
设计电路,要求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管怎么变化,电流都基本恒定,这才是好电路。
24V,如果负载是一个LED,三极管的功耗很大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错了。。我刚刚想到这个。。完全是个谬误。首先如maychang说的。电流84mA(假设)在那里放着。24恒 ...

要点不在那里
要点1.你这个电路不能正确恒流
要点2.并联数只Led电流必不均等

网友F:
什么情况最后?

楼主:
还是老办法方便。挨个泡泡串1瓦1.2k电阻。
唉唉。多年不用模电。该捡起来看看了。

楼主:
其实这个电路不是我画的。是日本一设备的部分图。在那图上就是如此。只是没有数据。我自己选的参数。增加了2个电容。

网友G:
每个发光管都要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G:
三极管要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H:
LED串联电阻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

网友I:
     按照楼上的帮忙,楼主重新实验的结果怎么样,继续分享一下呗。

网友J: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β就没有意义了,应该在发光二极管端串接合适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