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连接上JLINK,JTAG Device Chain显示空白正常么

楼主(2014-08-24):
JLINK 与 实验板的连接如下
GND --- GND
SWIO --- SWIO
SWCLK --- SWCLK
VT --- VCC(3.3V)

实验板的供电由USB单独供电

网友A:
JTAG处选择SWD。
请阅读jlink的文档,养于JTAG与SWD接口这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处选择SWD。
请阅读jlink的文档,养于JTAG与SWD接口这一章。

谢谢了,我看看去

网友B:
楼主的JLINK挂了吧

网友C(2015-02-07):
jlink都读到了,你没看截图吗?JTAG与SWD接口不同

网友D:
这个看下硬件连接的吧。。

网友E:
重新启动下软件的吧。。还一个就是相关的驱动没有安装成功的。

网友F(2016-07-04):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10X系列的支持JTAG和SWD,1x0的只支持SWD。另外检查芯片供电是否正常,jlink与芯片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GD代理商QQ:182317716 更多样品,中文手册.开发工具支持!
---13686827076-王生

网友G(2016-08-23):
代理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