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TA1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4-08-24):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msp430.h"

void init_TA1(void) //定时器TA1初始化 CCRO
{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50000-1;                        // 设置计数值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SMCLK(25MHz), upmode, clear TAR
}                                           // ACLK 32768

void init_TA1_double(void) //定时器TA1初始化 CCR1 和 CCR2两路定时
{

  TA1CCTL1 = CCIE;                          // CCR1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1 = 50000-1;                        // 设置计数值

  TA1CCTL2 = CCIE;                          // CCR2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2 = 25000;                          // 设置计数值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TAIE; // SMCLK(25MHz), upmode, clear TAR enable interrupt
}

// Timer1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CR0有专门的中断标号TIMER1_A0_VECTOR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CCR1和CCR2的中断标号都为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short i = 0;
    if (i++ >= 250)      //0.5S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i = 0;

    }
}

// Timer1 A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CR0有专门的中断标号TIMER1_A0_VECTOR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CCR1和CCR2的中断标号都为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short i = 0, j = 0;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 CCR1
        if (i++ >= 200)
        {
            P4OUT ^= BIT7;
            i = 0;
        }
        break;
    case  4:                                // CCR2
        if (j++ >= 400)
        {
            P1OUT ^= BIT0;
            j = 0;
            ClockUpdate();
        }
        break;
    case  6: break;                          // reserved
    case  8: break;                          // reserved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case 14: break;                         // overflow
    default: break;
  }
}

上面这段程序TA1  CCR0的中断可以进,但是CCR1和CCR2的中断没有进是怎么回事,特意分开初始化了!!!

网友A:
你传完整的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