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出电流上不去,别人的可以我的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4-08-25):
设计一个72V5A电源,同样的电路器件,排版不一样。别人的设计可以输出5A,我的输出几百毫安电压正常,1A左右时电压就大幅度拉低了。搞不懂了。

网友A:
输出回路的线路电阻太大,取样也可能不合适

楼主:
输出回路的线路电阻是一样的,用的是测试仪。可能是取样这块的问题,因为取样电阻离开运放好远,我调调看先,回头反馈。

网友B:
你把输入电压调低一点,再调输出电流,看输出功率会不会增大

楼主:
不是取样电阻的关系

网友C:
内阻太大了?

网友D:
说明问题出在了排版ya

网友E:
驱动不足!…(指mos  g极!…

楼主:
上图1

上图改成下图后更差了,那个急呀

网友F:
下面那个图有蜘蛛网,是不是还有没有完成的线?

楼主:
没有不连线的情况,开机正常就是电流到一定值就调不上去。再调电压大幅度拉低了

网友:
你变压器漆包线的直径是不是比别人漆包线的直径细一点 ???

楼主:
可以确定是排版的问题,但我自己认为下图比上图还要好,设计效果却不如上图

网友G:
把原理图也晒出来吧!这样好分析问题。

网友H:
不知大家有无发现,楼主,画板时,输入端,地线明显比电源正铜箔小很多,在我看来,地线是要比正粗的!

楼主:
发现了问题所在,电流电压上不去是因被358输出拉低了,358就是个比较器,比较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I:
这么说你们用的元器件不一样了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同样的电路别人的正常工作

网友H:
那意思着你的358坏了?你的358是过流保护?上个原理图看下好分析

楼主:
这是个充电器的电路。电流1A内很正常,1A时正常跳灯,但是跳灯后电流就上不去了。随着手动调大电流,电压就被拉很低。跳灯后是73V,一调就降到30多伏,电流才1.2A。想不明白了!!  按照设计电流应该可以调到6A。PCB 排版不同这个情况还有差别,同样的电路,有个PCB 版本可以调到3A,怎么样才能消除这种情况?

网友J:
驱动不足 信号出错,走线问题,VCC过压,等,,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电路是用的什么方试做的,上图那样好说一些

楼主:
发现了问题根本,原来是TL431自激引出系列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发现了问题根本,原来是TL431自激引出系列问题

你不是跟别人的参数一样么?

你的布板造成的自激?

楼主: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自激? 没找到原因

楼主:
已解决: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E(2014-11-04):
自拉自唱!…周边的人乱起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自拉自唱!…周边的人乱起哄!…

万人皆醉,你独醒,呵呵。

网友L: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自激? 没找到原因

431的1和3脚并联独石472.或许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