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检测图

楼主(2014-08-25):
各位大师,电池掉电怎么检测,

网友A:
最小系统中,电池电压小于单片机VCC,或比较器都没法工作,电池就没法检测,只有设有掉电系统,可以做到

网友B:
可以用比较器或用ADC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C:
怎么个掉电法。低于某电压还是没电了呢。如果低于某电压监测的话可以考虑用个比较器

网友D:
如果是单片机的电路也可以用看门狗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