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选型 每月1k的量

楼主(2014-08-25):
现在想用stm8,每月大约1k的量,封装LQFP64,只用这个芯片的io口和定时器就行,5V供电,谁知道那个型号可以啊,加个最好能控制在2圆每片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77612-1-1.html
芯片的选型参考最新选型手册;

价格方面自己找ST的代理谈;

网友B:
64Pin,2块钱,不用找ST了。如果是美金,可选范围宽多了。

网友C:
2快钱用stc 的 吧,

网友D:
stc就不用找了,比st还贵些

网友E:
找OTP的芯片吧

网友F:
直接选用台湾义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选用台湾义隆

台湾义隆  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