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给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4-08-25):
太阳能板9V/3W

充电电池7.2V

用LM317稳定电压在8.5V给电池充电可以吗?

网友A:
压差太小,线性稳压不合适,而且光线比较弱时太阳能板达不到9V的电压,你可以串个二极管直接给蓄电池充,或者是找个占空比能达到0.95以上的IC做成BUCK电路,但BUCK-BOOST电路在这里是最合适的,或者弄成隔离的,或者换成18V的太阳能板也行

网友B:
由电池的充电电压决定

网友C:
317不合适  这个功率的太阳能 直接搞个稳压管就可以了 再串个肖特基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镍基二次电池,串个整流管就行了,太阳能电池短路电流最大也就0.3A左右,一般容量的镍基充电电池都没问题;
如果是常见的锂离子电池,找专门的支持两节电池的充电管理IC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