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仿真跳不进Main

楼主(2014-08-25):
单步运行的话一直在前三步内死循环,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仿真就直接运行了。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用另外一板子试验过OK

网友A:
这东西,学的人多,实际用的不多,因为不好用。调试软件,要在程序中设调试语句,或断点或什么都不用,只根据程序运行来判断程序出错在何处。

网友B:
楼主查一查是不是因为开着看门狗,等不到喂狗信号程序就复位了呀?

楼主:
看门狗关着

楼主:
发现应该是硬件问题,重新焊了一新板子就OK,想问问是什么东西焊接出错才会造成该问题

网友C:
片子没焊好或者那片子有问题

楼主:
求分析,除去4245之后就正常了,发现程序应该已经烧写进出了,就是运行不起来,像是被一直中断的样子?

楼主:
顶一下,有哪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呀?!

网友D:
之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main函数前的那段代码里会等待晶振配置好,我们晶振没焊好,所以一直等待,于是就死机了,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楼主先重新焊接晶振部分电路试试
还有复位电路,也要注意

楼主:
原因已找到,是把P2.10外部中断0的电压给拉低了,造成芯片进入ISP模式,所以程序一直在引导区没进入MAIN程序,不过也感谢大家的帮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