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

楼主(2014-08-25):
(无正文)

网友A:
用两个反向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反向器就可以。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B:
   假如你要的是矩形波而不是方波,最好用555时片,如果波形要求不高,运放块或环形振荡电路都可以。

网友C:
要求频率很稳定的话,建议74HC4060加一片16MHz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