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

楼主(2014-08-25):
我的程序启动后,发现总是会复位,查看复位状态寄存器是非法操作码复位,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这个问题,并解决了的,求帮助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会出现吗?
以前也遇到过老是复位,后面发现是时钟在ESD下不稳定的问题,改了PCB Layout就好了,后面也没去深究。

楼主:
恩,是的,调试的时候出现的,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B:
先看看电源,晶振,复位电路是否稳定;
仿真的线尽量短,USB线用的好点;

我STM32F4的板子,在调试设备的时候有时仿真也不太稳定,板子放在办公桌上调试还是很稳定的;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如果排除你的Debug环境的问题,也就是楼上说的工具和调试环境。如果现象依旧,
你试试切换到HSI,降低频率,跑跑是否现象依旧?
那个“复位状态寄存器”有的时候指示不一定是正确的,如其每个位的描述。能解释前一次复位的真正复位原因,毕竟就几个bit,没法全部概括,有事不要被它误导了。

你可以尝试用一个最小系统来运行,一点一点增加外围和代码,通过排除的方式来找到问题的根源。
当年8S刚出来的时候,也遇到这样郁闷的事情,和ST的FAE在一个客户那里熬夜加班连续干了快一周,才找到问题原因。

楼主(2014-12-11):
现在解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其中的一个定时器关闭就可以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