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 tssop20的片子用来学习可以吗?

楼主(2014-08-25):
想用这个片子自己用洞洞板焊个学习板,因为管脚相对少一些,焊起来简单点。就是不知这个片子与其他的有多大差别,用来做入门学习是否合适,了解stm8的大虾给点意见,免的白费功夫。

网友A:
区别不大,可以玩玩。不过个人觉得可以stm32F1系列开始玩

楼主:
stm8与stm32区别有多大?我只用过51,由于都是5v片子,我想在开始时可以直接借用51的一些功能电路,先熟悉st的编程方式,然后再过渡到stm32。

网友B:
芯片本质差别不大,但是学习的话,差别大不少,stm8的资源少很多。库函数相对简单。可以先学习STM32,找个案例多些的板子,或者自己焊接吧。

网友C:
那可以淘宝买一个,学习学习;
我几个月前买了一个好像加上邮费就10元多;

楼主:
要买成品的话,肯定是要买stm32的板子。stm8s103这种的不值得买成品板了,自己焊更有意思

网友D:
支持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E:
103好像要有烧录器才行。swim单线接口。有些其它的stm8都自带有bootloader能用串口下载的。

楼主:
刚看了一下资料,105以上的片子才能串口下载。不过我准备买个stlink,毕竟这东西用的地方多,值得买。还是准备自己用stm8s103焊个学习板来练习。自己动手焊要比买成品板掌握的更透彻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资料,105以上的片子才能串口下载。不过我准备买个stlink,毕竟这东西用的地方多,值得买。还是 ...

前段时间也买了一些103的在玩,一块用的转接板,另一个是直接焊在2.54间距的洞洞板上,用细铜丝连接,焊得我眼花。

网友E:
呵呵,我跟你学单片机相法差不多,我没花钱直接买过开发板,都是申请样片或买IC自己焊,现在头疼代码下载。
这几天在研究swim。准备用一个arm做个下载器。

网友F:
可以玩,不过官方的STVD用起来感觉不太好用。这个片子我用的时候连晶振都省了。

楼主:
下载器没打算自己做,毕竟是初学,还没写过一行stm8的代码,如果什么都自己做也太花时间了。象stlink这种反复使用的下载工具买一个还是很值得的,可以省很多时间。我买的下午刚刚收到,才15软妹币。下午空闲时间干点私活,板子焊的差不多了,晚上可以写点测试程序玩一下。不过cosmic的许可一直没给回email,网上找了个3.4.3的**版,不知能不能用,谁有新版的**给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跟你学单片机相法差不多,我没花钱直接买过开发板,都是申请样片或买IC自己焊,现在头疼代码下载。 ...

用c8051f也可以!
效果还可以!

楼主:
哈哈,上板子照片。用的5x7的小洞洞板搭的,面积比较小,空间有限板上资源不是很多,有三个LED,一个蜂鸣器、一个红外线对管、一个CH340的USB转串口、一个复位键、三个独立按键,一个四针STLINK下载口。所有管脚都用插针引出,所有片上功能均用跳线做成可选。刚才写了个测试程序,LED、蜂鸣器、按键都测了一下,功能正常。

正面

正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载器没打算自己做,毕竟是初学,还没写过一行stm8的代码,如果什么都自己做也太花时间了。象stlink这种反 ...

哪儿买的能给个链接不,我看了下swim协议,它的时序要求很高啊,比较难搞,看来我还是需要买一个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儿买的能给个链接不,我看了下swim协议,它的时序要求很高啊,比较难搞,看来我还是需要买一个stlink。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66.CvHeb7&id=40147275540&_u=qa2jqi26ad5
我是在这家买的,不过刚才看了一下涨价了,现在16.5元,我拍的时候还是15元。我已经用过了,功能是正常的。
另外在这里问一下,stm8寄存器C语言编程的教程谁有?这么个小片子,用库太浪费空间了。所以打算直接用寄存器,但在网上没找到比较完整的C语言寄存器教程,谁有给推荐下。

网友E:
谢谢,
stm8的c编译器用cxstm8。寄存器这东西看头文件如iostm8.h。c语言访问寄存器就像读写内存变量一样简单。主要看它的功能,要研究datasheet。

楼主:
就是想找个中文参考手册,最好带例程,英文参考手册看的费劲。网上中文的库手册很多,寄存器手册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