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数模混合两层地

楼主(2014-08-25):
如果6层板的数模混合电路板,有两层地,是设置一层模地一层数地好呢?还是两层都是分割隔开数地模地好呢?

网友A:
数字地有个阻抗回流参考,,如果各一层 你能保证你的信号能参考吗

网友B:
看情况定,原则就是保证每个回路最短就好

网友C:
这要看你的板子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