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14-08-25):
利用STM32F103驱动12864的液晶,当不加入ucos时,LCD等初始化,显示都没有问题,可是当加入ucos后却不能运行,请问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了......不运行的原因太多了,有可能是你的ucos没有配置好.....等等

楼主:
我的ucos配置点亮LED的时候没问题啊,为啥LCD不行呢?
还有请教,如何用st link对ucos进行单步调试呢?

网友B:
这个不好猜,你仔细查查看;
或者网上下些带UCOS的STM32参考程序;

网友C:
lcd程序加防中断保护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ucos配置点亮LED的时候没问题啊,为啥LCD不行呢?
还有请教,如何用st link对ucos进行单步调试呢? ...

ucos运行起来后没法单步了吧,不过ucos好像有debug模式

楼主:
是的,初始化的时候能够单步运行,运行起来后就不行了。
弄了半天,程序跑起来了,延时函数弄乱套了。

网友E:
问一下楼主基于UCOS的软件好些么?能否分享一下程序。谢谢了

网友F:
直接使用就行的

网友F:
你得根据教程来的

网友F:
里面有好多的内容需要修改的

网友F:
一步弄错了 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基于UCOS的软件好些么?能否分享一下程序。谢谢了

好写,网上有很多代码可以下,自己琢磨下就行了

网友G:
用ucosⅡ我成功过,ucosⅢ不会自己创建任务

网友H:
额。。。。我用ucos控制12864就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