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继电器的过流能力

楼主(2014-08-25):
如题:手上有一个直流线圈的电磁继电器,不清楚它的主触头电流的过流能力,比喻1.5倍额定电流能维持1分钟之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A:
每个继电器都有他的技术规范。

网友B:
查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继电器都有他的技术规范。

因为这个继电器是用在变频器上的,不用经常切换,只是上电后一会儿用来短接一个充电电阻,断开的时候,负载已经是断开了,等于是无负载,而这个继电器的标准时30A/240VAC,因为我这里没有经常切换,就想知道它在这种情况下电流是否能过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继电器是用在变频器上的,不用经常切换,只是上电后一会儿用来短接一个充电电阻,断开的时候,负 ...

能过流,多少要靠你试了。

网友C:
继电器不宜过载使用,反而应该留取余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不宜过载使用,反而应该留取余量使用。

因为最近看了一款天水的直流接触器,它的选型手册上介绍上说1.5倍额定电流能持续1分钟,看他们工作的原理相同,看继电器也能不能这样过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过流,多少要靠你试了。

嗯,我也感觉这个得靠自己试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最近看了一款天水的直流接触器,它的选型手册上介绍上说1.5倍额定电流能持续1分钟,看他们工作的原理 ...

额定电流是可以长期工作的电流,短时间的过载能力是一个反时限曲线,一般继电器不给,接触器给的,所以要自己找,留余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最近看了一款天水的直流接触器,它的选型手册上介绍上说1.5倍额定电流能持续1分钟,看他们工作的原理 ...

能短时过载不等于可以这么用。

网友D:
进口继电器要求降额50%使用,国产一般说可以增额200%的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最近看了一款天水的直流接触器,它的选型手册上介绍上说1.5倍额定电流能持续1分钟,看他们工作的原理 ...

  “因为最近看了一款天水的直流接触器,它的选型手册上介绍上说1.5倍额定电流能持续1分钟,看他们工作的原理相同,看继电器也能不能这样过载使用。”
    不仅仅直流接触器,还有很多电器都有这个特性,如电机,空气开关设定的过流保护,连我们常常碰到的保险都是这个特性。这种特性叫反时限特性。是作为设备的过流保护用的,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明这些直流接触器,空气开关等触点的热性能也必须满足才行。

    “因为这个继电器是用在变频器上的,不用经常切换,只是上电后一会儿用来短接一个充电电阻,断开的时候,负载已经是断开了,等于是无负载,而这个继电器的标准时30A/240VAC,因为我这里没有经常切换,就想知道它在这种情况下电流是否能过流”。
    我只能说,只要保证你的这个前提,短时间肯定可以超过30A,但超过多少,时间多长,你得自己试,留余地。

网友E:
如果是先闭合后通电流,短期可以超,限值=电流x时间;
如果是带电流来开和关就不能超;要降规格使用。不然会烧触点;
你应该是用来做软启动,这种情况闭合和断开瞬间电流是比较小的,继电器闭合后是可以超1.5倍的;
我短期使用,超2倍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