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RF9640这样驱动继电器可行否

楼主(2014-08-25):
电路如图所示,继电器为sld-12Vdc;  PWm用信号发生器发射PWM波。在用Proteus仿真时,led能亮,但不会随PWM而变化;用multisim仿真,灯都不亮,用示波器跟踪,mos管应该导通了的,电流再37ma左右。请问这个电路该怎么改进呢。我的PWM波频率在1-2Hz
在将PWM的正电压幅度设为10V后,变化正常。

今天用了8050做开关管用,采用上图共发射机接法。PWm正1V,负2V。听继电器的声音是正常,但继电器未接负载。

网友A:
继电器线圈并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
Q1错了,改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错了,改NMOS。

只有Pmos啊,所以才这种接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并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方向呢?我去试试

网友B:
试验没问题吧,要不也太奢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向呢?我去试试

看看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验没问题吧,要不也太奢侈了。

就是仿真,那led不是闪亮的,而是常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书去。

这个我接了,在开关切换时的浪涌小多了。就是这继电器感觉不随PWM波吸合和断开啊

网友B:
你驱动没弄好,G极还得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接了,在开关切换时的浪涌小多了。就是这继电器感觉不随PWM波吸合和断开啊 ...

Pmos的接法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的接法都是错的。

请指点下。是因为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驱动没弄好,G极还得接个上拉电阻。

这个该怎么接?请指点下

网友C:
PMOS 没有按照习惯的方法画, 接法没有错.  问题是
1. 你的 PWM 波的电压幅度是多少?  接近 +12V 附近, 才会关闭, 如果象对地的 +5V PWM 波, 那就关不了 MOS 管.
2. 继电器线圈并二极管是需要的. 但继电器是机械部件, 响应时间都是好几个毫秒, 如果 PWM 波的频率高了, 比如超过 100Hz, 继电器很难响应不过来, 而且寿命也很成问题.
3. 继电器开通后,  LED 将得到 +5V 电压, 请加限流电阻, 以免暴了 LED 管.

最后, 这是玩的电路, 实际中不可能这样用, 应该直接用 PMOS 管驱动 LED.  PWM 频率就不会这么限制了.

讲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OS 没有按照习惯的方法画, 接法没有错.  问题是
1. 你的 PWM 波的电压幅度是多少?  接近 +12V 附近, 才会 ...

谢谢版主的指点:
1.我的PWM波的电压幅度才5V,所以这无法快速关闭mos管是吗?
2.我的PWM最多就2Hz,所以频率应该够低了。
3.实际负载是大电流的电磁铁,这个LED主要是为了看仿真效果用的。
现在的问题是,LED不随PWM而亮灭,待改了PWM电压幅度再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OS 没有按照习惯的方法画, 接法没有错.  问题是
1. 你的 PWM 波的电压幅度是多少?  接近 +12V 附近, 才会 ...

改了电压幅度后就可以了。另外问下版主,实际接线中,S极接线是把信号发生器的负极线与12V电源一起直连吗?

网友D:
要继电器干嘛,直接用mos管就行了,开与关就用PWM,

网友A:
LZ的图是倒着画的。

网友C:
实际接线中,S极接线是把信号发生器的负极线与12V电源一起直连吗?

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不清楚信号发生器是什么东西, 里面应该有电源部分, 会不会和 12V 电源有耦合, 那么直接相连会有问题, 严重的情况, 可能因短路而导致设备损坏.

.实际负载是大电流的电磁铁,不知道有多大电流, 建议既然已经用了 MOS 管, 可以考虑用大电流的 NMOS 管直接驱动电磁铁, 比如 IRFZ44 很便宜的大电流 MO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接线中,S极接线是把信号发生器的负极线与12V电源一起直连吗?

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不清楚信号发 ...

主要是做这个电路是为了给这个电磁铁模块测试耐久的(电磁铁吸合断开)。电磁铁模块包括了电磁铁和电磁铁的控制板(上电后维持电磁铁常电),为了测试这个模块,需要做一个自动开关(1秒,打开闭合一次),而目前手头只有这个mos管,和电路中 的几个器件。才想的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继电器干嘛,直接用mos管就行了,开与关就用PWM,

这里就是我PWM用的一个信号发生器的东西,输出是有正和负的,所以不知负是否和S极接,这样的话12V电源的正又该怎么接。

网友C:
如果是做寿命测试, 那就更不能用继电器了. 到时候到底是测试你的电磁铁的寿命, 还是继电器的寿命, 真不好说.

PWM 信号, 其实用一片 555 就可以轻松搞定, 电路网络上大把的是.
其实现在买器件很容易, 不要因为非要用现成的东西, 后面一直在做设备维护, 会得不偿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寿命测试, 那就更不能用继电器了. 到时候到底是测试你的电磁铁的寿命, 还是继电器的寿命, 真不好说 ...

首先谢谢版主的建议。1.这是公司的事,才懒得自己买呢,买了也没得报销啊;2.这个控制模块对压降要求较高,不清楚mos管的压降是否会影响实验结果,所以打算用继电器。触点的压降应该是小于mos管的压降的。还有就是昨天后来从废板拆到一个2N5551,画了个电路,麻烦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Pmos啊,所以才这种接法啊

弄过三极管,极性改变一下就可

网友F:
这个图画的|,  用高速继电器。也不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MOS 没有按照习惯的方法画, 接法没有错.  问题是
1. 你的 PWM 波的电压幅度是多少?  接近 +12V 附近, 才会 ...

讲得好 清楚明白 跟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过三极管,极性改变一下就可

用了个2N5551,貌似可以了,帮我看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