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0 APROM 读 LDROM

楼主(2014-08-25):
首先:在LDROM上写入函数并确定函数的入口地址。
例如,在程序APROM read LDROM_LD中将函数:
int32_tcount(int32_t x,int32_t y)
{
   int32_t sum;
   sum= x+y;
   return sum;
}
写入LDRLOM并读出起始地址是:0x001007a8
第二,在APROM上将LDROM上的函数调出到SRAM上。
              for(i=0;i<256;i++)
              {
                     DrvFMC_Read(0x001007a8+4*i,&u32Data);
                     Data=u32Data;
              }
count函数的起始地址开始读出。
第三,调用函数指针,指向SRAMcount函数的入口地址。
              addr=(int32_t)&Data[0];
              addr=addr+1;
              sum=(pointersum)addr;
              z=0;
              z=sum(3,4);
最后,判断sum(3,4)是否执行了count函数(即z是否等于7),正确表示调用成功。

网友A:
很好的教学贴,顶一个。

网友:
好神奇的感觉,下载看看。

网友B:
这是什么应用需要这样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应用需要这样做?

楼主没说,不清楚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看看

可惜我没看明白

网友E(2015-02-12):
回帖看内容!!!!

网友:
我不清楚这个能干啥用,说说应用场合啊

网友F(2015-03-27):
讲解的很详细,一定是自己非常懂了
有不明白的再来向您请教

网友G(2021-03-02):
貌似很强大,试试看……那样子就相当于把ldrom当APP空间咯,强大。

网友H:
直接编译貌似编译不过,麻烦写个详细点的文档嘛,

估计:首先:在LDROM上写入函数并确定函数的入口地址。都会讲初学者搞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