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的swo接口能否复用GPIO,同时还想用SWO接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4-08-25):
如题,大神请进

网友A:
可以的,下载的时候小心对你的io设备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下载的时候小心对你的io设备有影响

我试过了,再次下载时会因为配置了接口stlink或jlink下载失败

网友A:
你的io设备负载大,swo驱动不了,还有第三功能服用,将这些考虑进去

楼主:
跟负载没有关系,悬空都不好使。我已经用串口擦处回来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B:
同时不行的;
我复用的时候,一般将这几个脚当普通IO使用;
调试程序的时候,最多某些功能调试不了,调试完以后,再把仿真接口改成普通IO重新烧入程序;

楼主(2014-11-04):
引用 网友B:
同时不行的;
我复用的时候,一般将这几个脚当普通IO使用;
调试程序的时候,最多某些功能调试不了,调试完 ...

版主的想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想法不错

本来就这样的,没其它办法;
不过我一般尽量不用这几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