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为什么MKL26Z256VLL4 无法用256KB的Pflash(已解决)

楼主(2014-08-25):
MKL26Z256VLL4 无法用256KB的Pflash,只能用128KB的Pflash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无法使用是什么意思?
是超过128KB就无法写入还怎样?
你可以单独对0x0002_0000 – 0x0003_FFFF这些地址控制写入读取,单独测试下。

楼主:
我用的是IAR 必须把flash loader改成128的      icf也必须改成128的  才可以烧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AR 必须把flash loader改成128的      icf也必须改成128的  才可以烧录

什么版本的IAR软件呢?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啊。

网友A:
楼主你好,正如我们之前在另一个坛子交流的,我觉得还是你芯片的购买渠道有问题。
可能不是正品,估计芯片就是128K的,只不过标示被改了。
所以切记,购买一定要到官方推荐的的正规渠道,否则芯片质量真心得不到保障还烦神了。

楼主:
恩呢,谢谢啦,以后我买芯片的时候会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呢,谢谢啦,以后我买芯片的时候会注意的

不客气,后续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在我们任意的坛子发帖交流。
但是最好只在一个坛子发,避免问题重复。

楼主:
好的,之前就是有点着急,见没人回复,就又在另一个坛子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之前就是有点着急,见没人回复,就又在另一个坛子发了

嗯,也没有关系,如果没人回你,你也可以到另一个坛子。
反正我们看到了,肯定会给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