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顶级难题-----stm32F4驱动74hc164

楼主(2014-08-25):
级联6个164,需要这样的输出
比如第一个164Q0输出1其他输出0,下一个时钟第二个164Q0输出1,其他输出0,........
Q0~Q7都是如此输出。
如果stm32程序寻址,再置位的话,太慢了,还要计算,还要端口置位,每次输出一个数据要30us。

如何处理才能大幅度缩短时间呢?有么有好办法呢?

网友A:
建议用595,它有锁存器,移位的时候不会跳,164会跳的。

楼主:
布线有限,没那么多线,用不了595

网友B:
用164输出数据会跳的;
IO不够,还不如选引脚多的STM32,或用IO扩展芯片;

速度慢,一位位发,那也没啥办法的,发的太快还容易出错;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595,它有锁存器,移位的时候不会跳,164会跳的。

请问为什么说用164会跳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64输出数据会跳的;
IO不够,还不如选引脚多的STM32,或用IO扩展芯片;

请问为什么说用164会跳啊 ? 我这边用一个164,一次只要一个脚输出高电平,偶尔会遇到多个脚输出高电平的异常情况。

网友C:
时钟线和数据线共用,每片164加一个片选

网友D:
楼主这个应用是如何产生的呢?MCU只做输出就us级别还不够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时钟线和数据线共用,每片164加一个片选

这个方案可行,直接io复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