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奇怪问题请香主解疑,谢谢

楼主(2014-08-25):
我公司有一款已经量产的产品内包括两个芯片,STM32F103使用uart1与STM8S105之间通过串口进行联系,两芯片之间串有一个200欧电阻,STM32F103工作在3.1V左右,STM8S105工作在5V左右。
昨天我们维修了一块板子,32F向105发数据示波器上清楚明显,8S105仿真可以看到进中断,但是8S105的串口接收缓冲读UART2_DR数据一直为0x0;更换芯片也是一样通不上,反复断电,手动复位也一样。后来想到32F电压可能太低,于是将32F电压提高到3.78V左右,依然通讯不上。
后来用串口监测工具,通过MAX232转成5V  与  8S105通讯,仿真时可以正常通讯(可以进中断,UART2_DR数据正常),于是去掉串口监测工具,让工作在3.78V条件下的产品32F103与8S105通讯,正常了。

后来改用正常产品时的电压32F103工作在3.1V左右,8S105工作在5V左右,两芯片之间通讯正常了。

我的疑问:STM8S105,本来通讯不上的板子,用MAX232转成的TTL电平通讯一下就好了,什么机理。我的产品是不是存在很大的风险啊。可以两年多来,已经出货6万多台产品没有客户反馈产品已经坏了啊。真奇怪!!

请香水城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I/O高电平的识别?
有没有监视看看,高电平的时候,最低电压是多少?有没达到数据手册上的I/O电平最低要求?

还有,为何串电阻,不上拉一个电阻到5V呢?
如果STM32要输出一个高电平,按3.3V计算,STM32的高电平最大是3.3,5V供电的STM8S 识别高电平,最小电压是0.7*VDD,也就是0.7x5.0 = 3.5V,好像这样读出的是“低电平”啊。

网友B:
真大胆啊。。。你可以留着一个电阻试试。3.3tx到5v Rx,根本不需要电阻。rx是高阻态。
如果是我肯定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电平装换芯片需要钱的啊.......

网友A:
TI有个应用笔记可以去参考 SLAA148 - Interface the 3-V MSP430 to 5-V Circuits,去它的官网用SLAA148搜索就是啦
里面有个关于电阻方式如何去做输入接口的电平转换,反正单一信号线上,你的是单向通讯,直接可以照用它的计算。
里面也有用MOS和CMOS的用法,当然这些都是需要money的

2个MCU的IO都有内部的弱上拉,VDD不同,别搞错了。

网友D:
。。。好像我之前也连错了,我自己玩的时候是 3.3V 和5V的串**叉连的。。。

网友E:
  我是来顶贴的,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能沉了。  支持一下。

楼主:
非常关键的是,用电脑串行线再 MAX232转成的TTL电平通讯一下就好了

楼主:
顶贴,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能沉了

网友F:
5V tx到3.3V Rx 用10k 15k 分压
3.3V tx到5V rx 用个三极管子
不可以吗?

网友G(2014-12-06):
STM32 I/O有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