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PWM应用情况

楼主(2014-08-25):
使用STM8S003F3的TIM1定时器用作PWM,通过OptionBytes AFR0,AFR7配置PC7/6/4/3 分别为TIM1_CH2/TIM1_CH1/TIM1_CH2N/TIM1_CH1N。应用上有2种工作情况:

1. 第一种情况为PWM输出:TIM1_CH1/TIIM1_CH1N同相互补,死区时间大于20ns;TIM1_CH1与TIM1_CH2N反相,TIM1_CH2与TIM1_CH1N反相。PWM频率为100KHz。如图1所示。

2. 第二种情况为固定输出:TIM1_CH1/TIM1_CH1N/TIM1_CH2/TIM1_CH2N恒定输出分别为:1/0/0/1。如图1所示。

图1,2种工作情况

图1,2种工作情况

图2

图2

图3

图3

问题:

通过配置TIM1相关的寄存器,可以输出第1种情况,但无法输出第二种情况。由于OptionBytes已经固定了,不能再把PC口用作IO,使之输出第二种情况要求的逻辑电平信号。STM8S的参考手册有一个表格,如图2、图3所示。但根据表格,无法配置出。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配置相关寄存器,使之能输出第二种情况(不采用库函数,如何直接配置寄存器实现)?

网友A(2014-09-24):
你在改一下TIM1_CCER1的值, 注意一下第7位与第5位的关系 ,第3位与第1位的关系,
mov TIM1_CCER1,#%00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