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的UID号与flash size基地址问题

楼主(2014-08-25):
查看芯片手册发现STM32F2的UID号基地址和读取flash size的基地址是一样的,想问下版主是否是手册有误还是,UID的低16位本来就表示flash的大小,读取基地址的数据发现和芯片内存大小对不上的。

网友A:
资料有问题吧,试下这个地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有问题吧,试下这个地址看看;

这个地址是对的,那是资料手册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地址是对的,那是资料手册出错了。

恩,你仔细找下,手册上有2个地方,FALSH SIZE;
但是地址不一样,应该有一个地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