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学习、学好C51的指针

楼主(2014-08-25):
如何学好指针,哪方面的书籍比较好?
如何使用C51指针读取外部RAM的数据?

                                   请C51的高手指教。

网友A:
多自己编程试试

网友B:
  我是来帮忙顶贴,希望楼主的帖子不要沉了,希望楼下有人可以恢复楼主的问题。

网友C:
c语言基础就可以了。既然已经到C的层面了,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D:
一般C51用的指针就是变量和函数,要么就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定义寄存器结构体时使用),变量就不提了,有的单片机还专门提供过这种指针,函数指针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可以通过将不同的函数赋值给指针,重复调用,一般用在中断函数里面。具体定义方式可以去百度搜搜,多看看就行了。

网友E(2014-12-21):
这个C51的指针,确实使用起来有很多困惑的地方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按照标准C的处理问题都不会太大。 如果是变量在外边RAM,那么编译模式选择PDATA,或者XDATA模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