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问题】+BB-Black还没来,**冻中,问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4-08-25):
1、TI给发的是B版还是C版(主要是看看eMMC是2G还是4G)?:D
2、手册上介绍AM335x的最高运行频率是720M,为什么BB是1GHz呢,超频了?
3、有自己搞液晶屏的吗,没屏幕感觉跟瞎子一样,有意搞一块,求推荐?:$
4、关于JTAG接口问题,貌似跟普通的J-link引脚不兼容,看来是要改线了!
5、我将网上很多买板子都送散热片的,不知道AM335x发热量大吗(Ethernet,USB芯片呢)?:Q
6、从TF卡启动要按住boot键上电,那更新系统呢,只要刷机包不同就行了吗??
7、英蓓特上说的保修一年(板子上的特殊配件除外),不知道TI给发的有没有这么好的服务!:lol
8、4G的TF卡够用吗(手头只有4G的),需不需要搞一个更大容量的??

网友A:
1.你说的什么B版C版?是PCB的版本还是芯片的版本?
2.你看英文的数据手册,里面说了最高1.0GHz。
3.液晶屏你可以接个7寸的,但是需要背光驱动,你可以做个底板。
4.没用过。
5.散热可以,可以加个散热片,ehternet跟USB的发热不大。
6.不清楚。
7.不清楚。

网友B:
建议楼主把问题发到ti dsp板块,会有更多人关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块,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什么B版C版?是PCB的版本还是芯片的版本?
2.你看英文的数据手册,里面说了最高1.0GHz。
3.液晶屏 ...

1、B版C版是说的板子,具体差别我也不清楚,看淘宝上有卖C版的,4GeMMC!:D
2、数据手册里有说嘛??我待会查查!:loveliness:
3、什么样的屏不是问题,问题是价格都不便宜!又不攒动一下21的网友合伙开发一个!:lol
4、裸奔下载程序或是烧写bootloader的时候必须用JTAG吧!: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问题发到ti dsp板块,会有更多人关注

没注意,发错地方了!版主给乾坤大挪移一下呗!;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块,还没到

我下手的那块也还没动静呢,已经在准备配件了,你准备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手的那块也还没动静呢,已经在准备配件了,你准备了没??

我没有这个板块的权限。
我也准备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这个板块的权限。
我也准备了一些

好吧,我呼叫一下春阳跟华仔!@huazi715 @chunyang

灰灰都准备啥了?
我搞了个HDMI转接头、一根HDMI数据线、一个4GTF卡、其他的数据线什么的不缺,
家里的液晶电视支持HDMI功能,所以还没下手液晶屏,不过开学了估计得搞一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呼叫一下春阳跟华仔!@huazi715 @chunyang

灰灰都准备啥了?

我也就准备的HDMI数据线和转换头,还有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准备的HDMI数据线和转换头,还有TF卡

恩,一样吗!
我看网上有用VNC远程登录桌面的,这样就省去了液晶片,是个不小的开支啊!
就是不知道方不方便,等板子来了一起捣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一样吗!
我看网上有用VNC远程登录桌面的,这样就省去了液晶片,是个不小的开支啊!
就是不知道方不 ...

VNC调试时使用还行,当不了显示器啊。
播放视频啥的,还是用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VNC调试时使用还行,当不了显示器啊。
播放视频啥的,还是用HDMI

是啊,VNC需要双方都得支持才行,HDMI也需要单独编译的驱动,麻烦啊。
看来得好好研究研究显示器,淘宝上就那么几款,还不便宜,
唉,又要花钱,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