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边缘有毛刺怎么办

楼主(2014-08-25):
都说运放和比较器不同,用到比较器时就买了TI的TL3116,反应时间10ns。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官方资料里没有给任何参考电路,于是我就正接信号(正弦波),负接地。结果出来的波形边缘毛刺特别严重,到1M的时候已经没法看了,下面上图。是不是外围要加什么电路,还是在面包板上有干扰?或者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个正反馈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正反馈电阻试试

不行,加电阻波形全乱了

网友A:
怎么会呢?
加正反馈比较器正输入端得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呢?
加正反馈比较器正输入端得串电阻

参照同向滞回比较器,有串100欧姆电阻,结果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A:
还不知道你的信号特性呢电路怎么接的。如比较器的供电,交流输入的直流特性
找你所说一直高电平就是你的输入有问题
单电源供电 如果负端接地就是以地为参考点接了正反馈输出就不会为负。
最好上图分析一下

网友B:
像是有阻尼震荡,在你的输入端加个RC滤波电路试试,另你换个比较器试试,没有看芯片资料。最好贴图

网友C:
面包板?做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有阻尼震荡,在你的输入端加个RC滤波电路试试,另你换个比较器试试,没有看芯片资料。最好贴图 ...

看了资料,竟然找不到参考电路,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包板?做pcb

想先用面包板搭下测试下的

网友D:
对参数不了解,两个不成熟的意见:
1),降低输入信号频率,看看是不是比较器的延时太大。
2),输入信号分压1/100以上,看看是不是比较器增益参数太大。

网友E:
正、负电源端一定要加上高频滤波电容。输出端接上上拉电阻

网友F:
两大错误,没有加滞回,没有加电源退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大错误,没有加滞回,没有加电源退耦。

因为芯片本身是比较器,不知道有没有加滞回的必要,电源确实没有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輸出端和地線并聯電容即可通常0.01uF以下。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负电源端一定要加上高频滤波电容。输出端接上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书上见过,没有考虑到,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参数不了解,两个不成熟的意见:
1),降低输入信号频率,看看是不是比较器的延时太大。
2),输入信号分 ...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H:
加点正反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点正反馈就好了

一加就全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加就全高了

你别加太深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因为芯片本身是比较器,不知道有没有加滞回的必要,电源确实没有考虑到 ...

比较器为什么不需要滞回? 你的002图很明显了,信号是不干净的,信号上的扰动造成了比较器出现了毛刺,这时候这些扰动很小,扰动乘以比较器增益还没有到电源电压。当扰动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出现比较器误操作。这时候是需要滞回的,让滞回量大于信号上的噪声,保证比较器正常工作。 滞回量取决于你信号上的噪声。

网友J:
加100k-1M的电阻到正反馈就ok

网友K:
做成滞回比较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别加太深啊

加了个1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较器为什么不需要滞回? 你的002图很明显了,信号是不干净的,信号上的扰动造成了比较器出现了毛刺,这 ...

知道了,谢谢,以前没用过这种专业的比较器,以为内部都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100k-1M的电阻到正反馈就ok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成滞回比较器就好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L:
做成滞回比较器就好了,我也觉得这样就OK ,  多尝试几种方案。呵呵

网友M:
TL3116输出是push-pull的,输出不能加上拉电阻;高速比较器的输出驱动能力都不大,居然还有人建议输出直接加电容!
做成带滞回的方式抗干扰能力强,或者楼主把参考点设置在你输入信号幅值的一半,在测试看看,另外电源退偶,无论是什么IC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高速比较器价格比较贵,楼主如果有成本压力的话,可以对比测试下SGM8743:

网友N:
TL3116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TL3116输出是push-pull的,输出不能加上拉电阻;高速比较器的输出驱动能力都不大,居然还有人建议输出直接 ...

哦,好的,今天没时间,明天做成带滞回的试试。学生党,经费报销,也不量产,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只要效果好就行,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什么比较好用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看不到图呢?

因为是集成的比较器,以前也没用过,所以正接正弦波,负接地,正负电源供电,没加任何反馈之类的东西,太简单,所以没上图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对参数不了解,两个不成熟的意见:
1),降低输入信号频率,看看是不是比较器的延时太大。
2),输入信号分 ...

比较器增益参数是个什么概念?
太大会有什么影响?
@captzs

怀疑比较器内部原因引起自激,降低输入强度,看看能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