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MMC分配一块区域用于存放硬件配置信息

楼主(2014-08-25):
EMMC分配一块区域用于存放硬件配置信息,有人实现过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别沉掉啊,有人实现过吗,,或者有没有可以参考的,,大家帮忙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平台的板子?BSP是哪个版本的啊?

楼主:
Rita,你好,我使用的imx6 DL平台,板子是自己layout的,BSP是android4.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你好,我使用的imx6 DL平台,板子是自己layout的,BSP是android4.2.2。

EMMC分配一块区域用于存放硬件配置信息,你这里是放置的什么配置信息啊?一般的话,你软件porting好了以后,就可以使用mfgtool将程序写到emmc上的,写的过程会分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