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求助

楼主(2014-08-25):
如图 ,哪位大神解释下二极管D1、D2的作用

网友A:
就是输出负电压,没有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输出负电压,没有D2,

不是D2  打错了,应该是D1、D3的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D2  打错了,应该是D1、D3的作用

不好意思 能具体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