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我看看这个程序,能否SMCLK选择为LFXT1

楼主(2014-08-25):
//芯片型号为MSP430F248,按照芯片手册写的程序,
想SMCLK的时钟源来自LFXT1,
LFXT1为4MKz的晶振,可是实际上选不上,不知道为啥,
求大侠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void Clock_Init()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 |= XTS;//LFXT1 高频模式
  BCSCTL2|= SELM1 + SELM0 + SELS;//MCLK   SMCLK的时钟源来自XT1
  BCSCTL3 |= LFXT1S1;//XTS=1时  3至16MKz的晶振
  do{
    IFG1&=~OFIFG;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IFG1&=~OFIFG;
}

网友A:
高频模式下是不是需要外接电容呢?另外单步调试时是不是卡在do while 那里啊。。。时钟初始化失败呢。。。

网友B:
晶振问题你应该多想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