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bootmode(已解决)

楼主(2014-08-25):
板子是参见IMX6SDB设计的。
我们可以在BOOT_MODE[1:0]=10模式下启动正常,考虑的某些应用的需要(比如固件升级),需要切换到BOOT_MODE[1:0]=01 serial download mode。我们在serial download的时候,一直都是先关机,后手动切换Mode设定。
我想咨询下,能不能不Power OFF的前提下直接切换bootmode?是否可以将CPU置于某种状态后,就可以serial download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我再帮你确认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我再帮你确认一下哈~~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的,现在差不多都要下班了,我只能明天再帮你问了哈~~请耐心等待~~

网友A:
楼主你好,是不可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