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ACK 电源加负载输出下降

楼主(2014-08-25):
线路如附件
输入12V,空载的时候接通电源能升到120V,现在有以下问题
1. 如果输出的E5换成330UF的耐压电容,输出达到120V会变得非常慢,需要1分钟

2. 空载情况测量V2看占空比只有2--3%的样子,根据理论计算,占空比差不多会是50%左右啊,这个想不通

3. 如果加入负载,10K/1W。输出会下降到35V,感觉IC不工作了

望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变压器相位反了,或者是占空比被限制住了

楼主:
占空比是被限制住了,线路上看变压器的相位没反啊?3楼的大侠意思是实物反了?
空载的时候能输出12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空比是被限制住了,线路上看变压器的相位没反啊?3楼的大侠意思是实物反了?
空载的时候能输出120V的 ...

对,我怀疑你的变压器相位反了,可能是实物接反了,因为就算变压器相位反了,空载电压也会是正常的,并不会炸机,症状就是只能轻载,且效率极低,负载稍微重一点,电压就会跌下来,你最好拆开变压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怀疑你的变压器相位反了,可能是实物接反了,因为就算变压器相位反了,空载电压也会是正常的,并不 ...

今天用电桥测试了下,变压器实物没反,测试初次级的串联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怀疑你的变压器相位反了,可能是实物接反了,因为就算变压器相位反了,空载电压也会是正常的,并不 ...

现在我只能怀疑是不是匝数比有问题,找变压器厂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