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cosiii任务切换问题

楼主(2014-08-25):
我在一个任务中加入了一个循环如:j = 0;while(j < 1000)j++;
结果任务在此发生了切换,执行了其他任务后返回,我本想不要切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任务执行权被抢占了,如果不想被抢占,加上调度锁

楼主:
我加过调度锁是可行的,但我没想明白难道在一个任务中随时都有可能被高级的抢占吗?我一直认为是在延时中进行切换,谁的优先权高就先执行谁.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如此,那不是在低优先级的任务就可能出乱.有没有设置像我说的这样执行呢?谢谢

楼主:
上面说的任务是就绪的任务

网友A:
这个就是所谓的抢占式调度。

网友B:
你还没有懂任务的工作原理,可以去看一下调度系统的原理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C:
ucosii撸主的循环如果是在高优先级任务里面,那么低优先级任务即使就绪也无法被执行。可能ucosiii改了这个问题,没用过。

网友D:
有高优先级的任务时,随时都会切换过去。如果你的操作是不应该被打断的,应该加以保护。

网友E:
ucos是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式实时操作系统,任何时刻都可能会发生任务切换!

网友F:
这就是实时操作系统,uCOS是基于抢占式的内核,高优先级自然会剥夺的优先级的CPU使用权!

网友G(2015-09-08):
我用ucos3没有楼主这个问题啊,不到延时函数,即使是低优先级的任务也不会被强占,
楼主是不是在中断里进行调度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