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一份mx6q的spi驱动(已解决)

楼主(2014-08-25):
买到一个设备,用的是spi接口通信,BSP版本是:L3.0.35_1.1.0_121218_source,板上用到的是spi2,版主能否给个spi的驱动或者给个参考,可以进行读写通信就可以了,谢谢

再顺便问个问题:spi的测试脚本是不是这个 mxc_spi_test1.out 呢?这个是否是有spi总线驱动就可以测试了吗?

网友A:
我帮你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看一下哈~~

谢谢 Rita, 能否给个MX6Q上的spi设备驱动给我参考下?能实现读和写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Rita, 能否给个MX6Q上的spi设备驱动给我参考下?能实现读和写就ok了! ...

楼主你好,我们的BSP中是有SPI的驱动的,你直接使用就好啦~~

网友A:
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你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的BSP中是有SPI的驱动的,你直接使用就好啦~~

Rita:你好,对驱动不是很熟悉,太多文件了,不知道是哪个文件,能告诉我文件名吗?我回去好好看下,谢谢版主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你好,对驱动不是很熟悉,太多文件了,不知道是哪个文件,能告诉我文件名吗?我回去好好看下,谢谢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网友A:
还有BSP建议你使用最新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BSP建议你使用最新版本的BSP?

BSP版本是:L3.0.35_1.1.0_121218_source    开发板选的是:i.MX6Q-SDP

网友A:
引用 楼主:
BSP版本是:L3.0.35_1.1.0_121218_source    开发板选的是:i.MX6Q-SDP

建议楼主使用新的BSP哈,L3.0.35_4.1.0_130816_source。等下我把SPI driver路径发给你哈~~

网友A:
<ltib_dir>/rpm/BUILD/linux/drivers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 i.MX_6Dual6Quad_Linux_Reference_Manual.zip (1.55 MB, 下载次数: 28) 里面有Linux BSP 的结构以及各部分的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的哈~~

网友A:
如果帖中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帖中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hi Rita:能帮我分析下spi驱动的匹配吗?

现Board-mx6q_sabresd.c里有:
static struct flash_platform_data imx6_sabresd__spi_flash_data = {        .name = "m25p80",
        .parts = imx6_sabresd_spi_nor_partitions,
        .nr_parts = ARRAY_SIZE(imx6_sabresd_spi_nor_partitions),
        .type = "sst25vf016b",
};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imx6_sabresd_spi_nor_device[] __initdata = {
#if defined(CONFIG_MTD_M25P80)
        {
                .modalias = "m25p80",
                .max_speed_hz = 20000000, /* max spi clock (SCK) speed in HZ */
                .bus_num = 0,
                .chip_select = 0,
                .platform_data = &imx6_sabresd__spi_flash_data,
        },
#endif
};

m25p80.c里面有:
static struct spi_driver m25p80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m25p80",
                .bus        = &spi_bus_type,
                .owner        = THIS_MODULE,
        },
        .id_table        = m25p_ids,
        .probe        = m25p_probe,
        .remove        = __devexit_p(m25p_remove),
};

现想问下:1、spi_register_driver(&m25p80_driver);的时候m25p80_driver 的name和Board-mx6q_sabresd.c里的那个参数匹配呢?
                  2、spi_get_device_id(spi)中有时哪个和哪个匹配呢?谢谢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hi Rita:能帮我分析下spi驱动的匹配吗?

驱动加载匹配的解决了,看了下匹配函数,要三者id_table、modalias 、name的名称一样才能匹配成功!

想问下:spi的读写数据是如何进行的?
spi_message_add_tail(&t[0], &m);
spi_sync(flash->spi, &m);
是否用这两个函数就能写数据呢?那如果是读的话如何来读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