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幅值问题

楼主(2014-08-25):
这电路仿真的时候振荡幅值是5V

我自己焊了一个板子,幅值2V都不到

请问如何修改才能使振荡幅值达到电源大小

网友A:
此电路能振荡?
多少有点怀疑。
楼主的仿真图,连示波器的联接都是错的。
既然是楼主自己焊的板子,最好是把板子照几张,然后把示波器测量实际板子的波形贴出来。仿真的波形也贴出来。

网友B:
你的电源是不是串联了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能振荡?
多少有点怀疑。
楼主的仿真图,连示波器的联接都是错的。

嗯,仿真我也没看过书,就按自己的想法连的,如果有错误请指出,谢谢,实际电路C1是用的10nf,C2用的是100nf。仿真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是不是串联了二极管啊?

没有,我是想着是不是线圈直流阻抗的原因,想法无书面依据,轻喷,谢谢。

网友B:
真“整洁”啊,:L

网友A:
要增加振幅,如果电路不变,无非是(1)增加LC回路Q值(2)减少电路中损失。C1C2C3改用CBB电容可能比较好一点,R1可以试着减小一些,电感考虑用总截面积更大一些的多股漆包线绕制。顺便说一句:CBB电容没有10uF那么大,但也不能如6楼所说用到0.1uF那么小,至少要比C2大几倍,此电容可以用电解电容,因你的振荡频率并不算高。6楼说电源到地必须有旁路电容,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