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imx6Q Sabre-AI JTAG烧写问题

楼主(2014-08-25):
由于另外一个帖忘记回复,被结贴了,所以发多一个讨论,希望版主删除另外一个帖

我使用的开发板是imx6Q Sabre-AI,在官网下载了JLink_V490b软件,本人新手,想直接烧写程序到开发板的内存中,1.我不知道开发板sram的内存具体地址,请问在哪个文档可以找到。2.上电后开发板的sdram内存可以直接使用吗,还是需要初始化,如果要初始化,有提供的初始化内存的文件吗? 请问有关于JTAG烧写imx6Q Sabre-AI的操作文档吗? 还有sd卡,nand flash的启动流程是怎么样的(不是启动方式设置,是启动的整个流程)

s3c2440分为nor flash 和nand flash启动,使用JTAG烧写uboot,到nor flash是地址0x0,nand flash是先烧写初始化内存文件init,然后烧写uboot到初始化后sdram地址为0x33f80000,然后利用uboot烧写文件到nand flash

我使用的BSP包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请问怎样使用JTAG直接烧写程度到RAM上跑?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这边AI的板子也是刚拿到,等我看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这边AI的板子也是刚拿到,等我看一下,然后给你回复哈~~

十分感觉版主,可以把我另外一样问题的帖子删掉吗,我想在这个帖子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觉版主,可以把我另外一样问题的帖子删掉吗,我想在这个帖子讨论 ...

我这里还没有权限删帖子,没有事情的就放那吧,我们在这里讨论就行,你给我回复的时候点一下回复,我就可以收到通知的。

网友A:
我先看看哈,然后给你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了,你使用的BSP包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烧写程序到板子上,建议你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烧写工具mfgtool,使用它烧写非常方便,并且烧写过程你可以在串口上清楚的看到,即使有什么问题也是很方便查找的。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工具的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RDIMX6SABREAUTO&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你可以在 Hardware Development Tools  (7)下面看到IMX_6DQ_MFG_TOOL  Tool and documentation for downloading OS images to the i.MX 6Quad and i.MX6Dual。

网友A:
关于JTAG这里主要是用来测试DDR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JTAG这里主要是用来测试DDR使用的。

感谢你的回答,请问一下怎样用JTAG测试DDR,有具体的文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工具的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 ...

MFG工具是否可以把程序直接下载到RAM中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请问一下怎样用JTAG测试DDR,有具体的文档吗?

关于裸机在飞思卡尔官网有SDK包,里面有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8)------>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 (1)下有i.MX 6Series Platform SDK

网友A:
引用 楼主:
MFG工具是否可以把程序直接下载到RAM中的功能?

MFGTOOL可以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如SD卡,eMM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裸机在飞思卡尔官网有SDK包,里面有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 ...

我下载i.MX 6Series Platform SDK 后为什么是后缀为txt格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i.MX 6Series Platform SDK 后为什么是后缀为txt格式的?

应该还是在下载中,没有下好的,下载完成不会这个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在下载中,没有下好的,下载完成不会这个格式的。

我把后缀改成tgz就可以解压文件了。 我在IMX6DQ6SDLHDG.pdf这个文档的第7章有下面几个工具,我在官网找不到,请问在哪里下载?
JTAG tool requirements
To use JTAG tools, your system must have the following:
• Windows based PC
• RVDS v4.1 package or newer
• RealView ICE box connected to your comp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