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1000X衰减探头测量的高压信号,过冲是200mV,那实际过冲难道是200V?

楼主(2014-08-25):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使用了这个档位的,是

网友B:
看探头的结构,是否在过冲的这个频段也做到了1:1000的衰减,一般在高频部分,这种探头是很难做到这么大的衰减的。
这种情况可以尝试用高压电容隔离高压部分,用标准1:10探头甚至1:1探头,查看过冲的波形。

网友C:
1000倍的关系在某段范围内是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