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负片(负板)的画法

楼主(2014-08-25):
  大家先看看这个PCB图,这种方法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能够在适当场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仅有限的铜。想必大家很想知道如何画该图,下面是相关步骤方法:

  第一步:画好需要连接的线。

  第二步:把线路修改到底层以外的图层,我改到顶层。

  第三步:在“顶层”线路之间画线(此线为分割铜皮用的),作为去铜部分。

  第四步:去掉原来画的“顶层”连接线。

  第五步:修整线路铜皮的转角处,免其出现边角很尖的情况。

  第六步:点亮选择底层所有线条。拖到PCB图外的空白处,使元件和底层线路分离,在没有原件的底层用铺铜的方法实现线路,铺铜。把连线图和元件图叠加。检查修正。

网友A:
这难道不是负片的画法?

网友B:
这是负片的画法啊!2楼什么意思啊?

网友C:
这是负片?

网友D(2014-12-01):
是负片的画法,但还是觉得直接多边形覆铜比较实际,而且网络标号也不会丢失,或者不用再去更新 复位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