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高手,3483做的36V-80V输入开关电源怎样调变压器参数

楼主(2014-08-25):
刚入行做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 用3483做的开关电源,原来是AC 110-220V输入的,现在要改为DC 36V-80V输入,输出5/2A(做电单车手机充电器)原来的变压器是EE16 90:11:9的,请问现在要怎样调整变压器参数和其它元件参数,谢谢了!!

网友A:
初级匝数不变,次级匝数和反馈绕组匝数变为原来的3倍就OK了,这个匝比确定之后,可以将各个绕组匝数适当减少,变压器就搞定了,再拿掉整流桥,输入电容改为100V耐压的,其余各个元件参数均不变,OK,此电源彻底搞定,项目结束。

网友A:
补充一下,MOS的S极电阻的阻值也要减小,要比原先的小3倍,其它参数都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匝数不变,次级匝数和反馈绕组匝数变为原来的3倍就OK了,这个匝比确定之后,可以将各个绕组匝数适当减 ...

先谢谢了,绕制一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B:
启动电阻也要减小

楼主:
现在电源可以工作,但一带载电压就下降1V,MOS管S极电阻改小都没用,找不到原因啊,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源可以工作,但一带载电压就下降1V,MOS管S极电阻改小都没用,找不到原因啊,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 ...

变压器相位反了

网友C:
相位反了满载带不起。楼上告诉你的有误。变压器及其它参数哪有那么轻易随口而出。管子起码10安,耐压300伏左右。变压器感量匝数全部要改,你怕麻烦用屁挨的软件输入条件大致算下,最后微调。变压器反激一般是按最低输入电压算的。刚看了下,你这输入条件PI的软件里有,可以套用大多数参数,辅助电压匝数可能要改,毕竟两种工作电压不完全相同,还有选择的期件最好和3843工作于同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