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c采样

楼主(2014-08-25):
有没有人用过仁欧科技的tms320f28335开发板?感觉他的测试程序好乱啊!外置ADC测试程序完全看不懂?明明是并行连接的ad7656,但是他直接用一句data=adccs就采集采样数据,看不懂,好奇怪啊!求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看不懂就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自己写

硬件电路图也看得不是很明白,他把ad的控制端口都映射到了内存的一个地址里面了,不明白他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电路图也看得不是很明白,他把ad的控制端口都映射到了内存的一个地址里面了,不明白他是如何映射的? ...

硬件电路可以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如果要看懂代码   硬件接法和原理肯定是需要看懂的啊
控制信号直接通过映射送数据的方式控制  应该是有CPLD译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可以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如果要看懂代码   硬件接法和原理肯定是需要看懂的啊
控制信号直 ...

嗯  对的   是用cpld映射的。我上传了原理图,和我整理的问题,里面有部分代码,由于代码太大上传不上去。麻烦您帮我看看。

遇到的问题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对的   是用cpld映射的。我上传了原理图,和我整理的问题,里面有部分代码,由于代码太大上传不上去 ...

大概看了一下    DSP的开发板一般都是这种构架
你首先要看看28335 XINTF接口的时序和存储的映射关系
也就是你的CPLD被映射到了哪个区   然后你对这个区的地址写数据
这个区的片选信号将会选通CPLD   CPLD将会占用总线读取数据
同时根据CPLD的具体代码   结合给CPLD的地址及上面的数据
送到CPLD的相应外设上去了    所以你的不理解地方也就是CPLD里面译码部分
建议你先看看CPLD的译码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一下    DSP的开发板一般都是这种构架
你首先要看看28335 XINTF接口的时序和存储的映射关系
也 ...

哦,好的,我再看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