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的一个16路的采集电路

楼主(2014-08-25):
本人在校学生,现在在做基于STC12C5A60S2的一个16路的采集电路,要用的是ADS1100采集芯片,但不知道这两者怎么连接,求解!!!

网友A:
IIC接口,SDA,SCL接单片机的IO口上。

网友B:
STC12C5A60S2看看有没有IIC。如果没有直接用普通IO模拟时序就行,有的话可以用内部的IIC也可以模拟。

网友C:
STC12C5A60S2没有硬件IIC,只能软件操作IO模拟。

网友D:
I2C接口,如果没有I2C,可以IO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