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OP07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14-08-25):
大家好!
电路如图:

当DA信号为0.1V时,输出V6约为0.2V;但当电压为0.2-1V时,电压输出不变,一直为4V左右,用万用表测量运放2、3脚电压时,它们不是等电位,2脚约1.2V,3脚约0.5V,
原理上电路应该时线性增大的,怎么会出现这现象?

谢谢!

网友A:
电路图上面画上C28这位爷一定是个甜菜。自激震荡了,拿示波器看吧。

网友B:
2楼说得不错,很可能是自激,用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C:
运放一般不能直接接容性负载,2、3不相等,可能运放已经坏了

网友D:
对呢 容性负载 最好穿个电阻

网友E:
2,3不相等,建议换个运放再测试下各点的电压

网友F:
简单的电路自激不太可能。你换个芯片,另外输出串个电阻在加电容到地

网友G:
可能这个芯片过饱和了 ,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