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超级电容做备用电源求教

楼主(2014-08-25):
我们的电动执行器准备用超级电容做备用电源,在掉电时候,靠超级电容的电量复位执行器。
下图是我们不用掉电复位时 电源部分

现在要求 1.掉电以后,能维持10W功率30-40S。2.上电以后,快速充电,10S左右基本充满

有如下疑问:
1.加超级电容以后,是几个2.7V超级电容串联以后,直接并联在整流后的输入端么?

2.是不是要考虑怎么让它快速充电?

3.考虑到34063的BUCK电路,输入电压降到一定程度就不工作了,超级电容放电不完全,是不是要修改电源变成别的拓扑?

4.有没有专用的超级电容 电源芯片?

5.单片机怎么检测电源输入端掉电了,触发复位电机的自动复位动作?

还望大侠们给点意见和建议。谢谢。

linear有好的方案么?

网友A:
1. 空间耐压平衡考虑,不一定要很多串联,如果不考虑成本,完全不用串联
2. 你的输入电流决定了充电时间
3. 具体工作电压有关,如果芯片停止工作时候的电压仍然很高,要考虑放电
4. 有芯片可以检测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空间耐压平衡考虑,不一定要很多串联,如果不考虑成本,完全不用串联
2. 你的输入电流决定了充电时间
3. ...

谢谢您的回复。

1.不串联的话,单个超级电容2.7V的电压。放电部分加升压电路么?

2.充放电部分没思路。。

3.我的意思是不怕它剩余电量,怕它的电量在电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不能被后级电路利用了。

4.考虑  超级电容充放电部分加MCU,检测掉电

网友B(2014-09-29):
提了一大堆问题…仔细想想、多动脑筋就不是问题!…
  楼主很懒!拿来主义会葬送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