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VNC、串口调试、外置电源、TF卡扩展板载空间

楼主(2014-08-25):
@zhangmangui   @zhngmangui    (插一句话,版主好像有个错误, 我还是都 @ 吧:lol )

----------------------------------------------------------------------
正文:

本人不是大牛,不是高手,刚开始入门Linux,大侠勿喷!本帖子更加适合刚入手狗板者,测试会出现的问题。实现的步骤不再一一赘述(网上一搜一大把,不再浪费时间)但是网上教程一般都是很顺利,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还真不多。下面我就自己测试过的内容,重点说下每个内容会遇到的问题。抛砖引玉,希望大牛们,多多批评,多多指教,多多探讨。

测试内容 1 、 window远程控制  使用VNC Viewer  和putty
跟大家一样,刚入手板子想看看开机画面是怎么样,但是买的HDMI还没到货,跟前面大侠们学习使用利用VNC登陆远程遥控,窥见BBB真相!
具体要点是先升级后启动。在SSH终端中输入
  1. opkg update
(升级命令,需要一段时间,后面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
  1. opkg install x11vnc
(安装vnc)

遇到问题板子通过网线连接路由器,最好是dhcp自动分配ip,先前在公司测试过,一直提示下载失败。
后来问网管得知公司有线网络绑定MAC地址,固定IP的。
再后来我把路由器设置为自动分配IP,结果升级成功,不过中间会出现某一两个升级失败,这时候要重复opkg update,直到全部成功。

然后安装 opkg install x11vnc
这是我远程后,让狗板访问互联网的第一个页面!

测试内容 2 、串口线查看系统启动 使用超级终端 usb232
利用串口线可以看到很详细的启动信息,包括很多硬件外设检测,通过此方法检测板子外设是否好坏。我使用的是 超级终端,XP系统一般都自带的,很方便。使用步骤我网上一大堆不再赘述。重点还是说下自己遇到的问题。

遇到的问题:
1、USB转串口连接线序问题!我刚开始参考《深入浅出玩TI Sitara》(后面分享给大家)此书中

但是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打印信息,就像没连接一样。
后来查看图纸(见下图)才明白书中写的有问题,正确连线应该是 :

USB转串口设备

Bbb开发板

TXD

PIN4   (RXD)   即开发板J1-4脚

RXD

PIN3   (TXD)    即开发板J1-5脚

下图为bbb串口图纸
这是我用的的USB转串口工具:victory:

2、终端正常打印,但是输入的命令不能发送或者输入不进去,无论按什么键都发不出去,后来查资料得知要修改下面几项

测试内容  3、外置5V供电功能
相信大家一般都是使用随机赠送的USB线进行调试,也就是电脑usb供电,大家也知道电脑usb应该在500mA左右。毕竟是新板,我想测试下外置供电可不可用,然后我找了一个1.5A电流适配器(平板用的),插在外置5V供电端口。

但是,按下S3按键(POWER),PWR灯一亮,然后就熄灭了。
顿时凌乱了,500mA可以,1.5A不可以??
快速启动手册说过要使用2A适配器,暂且不管他能否用到2A,找个试试吧,手上没有正好的,自己DIY了一个用DC-DC

这个绝对能提供2A,然后上机,果断可以。

但是!但是!500mA可以正常使用,1.5A就不可以?
BBB实际上工作电流我用万用表测试过大概有200-300mA左右
测试心得 有可能是TI电源管理芯片在作怪(要看datasheet研究研究TPS65217C了),不过我觉得真心没必要这么做,大家伙说是吧?

测试内容  4、 TF卡扩展bbb存储空间
这个测试内启发来源于,用HDMI外接显示器,即进入系统后,总是提示空间不足,如下图

本人有强迫症,不修复 不舒服斯基~~~ ,果断折腾!

狗板板载的2G eMMC还没装东西的就要满了,容量远远不够使用,但是插上TF卡后,会导致狗板不能启动,后来查找资料得知,uboot启动时候,会把TF卡会变成mmc0,eMMC则变成mmc1,然后空的TF卡没有信息,自然不能启动。
扩容步骤:
1、我准备了一张16G TF卡,找个读卡器,插到电脑后,启动Ubuntu,输入

  1. fdisk –l

查看名称,我的是mmcblk0
  1. fdisk /dev/mmcblk0
2、进行分区,。命令 d 删除TF卡上目前存在的所有分区, 使用n 命令分别创建2个分区, 第一个用作启动区,几十m就可以了,剩下的所有空间为第二个分区,最后输入w命令写入分区表, 这些都是fdisk命令,不熟可以百度查下。

3、接下来使用mkfs命令分别格式化两个分区
  1. mkfs -t vfat -F 16 -n boot /dev/mmcblk0p1
  1. mkfs -V -t ext4 -j -L data /dev/mmcblk0p2
分别命名为boot 跟 data, 第一个是fat16格式的, 第二个是ext4格式的, 接下来挂载第一个分区到根目录下, 并在上面创建一个文件uEnv.txt , 将下面几行内容写进去:
  1. mmcdev=1
  2. bootpart=1:2
  3. mmcroot=/dev/mmcblk1p2 ro
  4. optargs=quiet
保存后umount,插到BBB,

用串口启动查看打印信息,如下(其他不再复制,重点是tf)
。。。。。。。。。。。。。。。(以上省略)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1  0
gpio: pin 53 (gpio 53) value is 1
mmc0 is current device
micro SD card found
mmc0 is current device
gpio: pin 54 (gpio 54) value is 1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uEnv.txt
62 bytes read in 2 ms (30.3 KiB/s)
Loaded environment from uEnv.txt
Import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
gpio: pin 55 (gpio 55) value is 1
mmc_send_cmd : timeout: No status update
4270840 bytes read in 746 ms (5.5 MiB/s)
gpio: pin 56 (gpio 56) value is 1
24129 bytes read in 51 ms (461.9 KiB/s)
Booting from mmc ...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007fc0 ...
   Image Name:   Angstrom/3.8.13/beaglebone
。。。。。。。。。。。。。。。。。。。。。。。。。。。。。。。(以下省略)
红字就是读TF卡配置环境文件uEnv.txt的过程, 因为插入TF卡后设备号有变动, 因此实际上这个方法是把root重新定义了回去, 使得系统能正确找到zImage的位置.

在我发帖期间发生了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狗板用usb插到电脑会虚拟出一个网口,地址192.168.7.1   255.255.255.252
但是在我另一台电脑,(起初正常的),后来就不知道怎么了,出现下面地址,导致不能连接。
ip都是自动获取的呀,电脑重启也没用,我没没动啥,请大家帮我看下怎么回事,感激不尽!

最后分享一份,重磅资料!《深入浅出玩TI Sitara》纯中文 400页左右!(见附件) 先睹为快,目录见下

@zhangmangui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难免有错误,有问题跟帖吧,最后希望大家多多分享资料! 活跃起来,一起把开发板搞起来!

楼主:
哎 果然出了很多错误,没有使用的图片怎么也会上传?? 修改了几次,不知道更新成功了没?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 果然出了很多错误,没有使用的图片怎么也会上传?? 修改了几次,不知道更新成功了没?  下次要注意了 ...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A:
你的分享我已经汇总啦   非常精彩

网友B:
:victory:博主内容很实在,正是小白需要的!后面的资料非常棒,论坛里大多数都是英文的,说的冠冕堂皇,实际用处确不大
。博主分享的中文资料,简单易懂,非常棒。希望博主以后多做类似的分享,已经收藏 。。

网友C:
这个《深入浅出玩TI Sitara》是其他论坛制作的电子书吧,期待21ic也能把参加活动的帖子整理成电子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深入浅出玩TI Sitara》是其他论坛制作的电子书吧,期待21ic也能把参加活动的帖子整理成电子书 ...

是的! 不过 不得不承认,迄今发现内容最全,整理最好的中文资料了。 我也比较期待21ic整理一份,相辅相成,帮助大家快速入门bbb 。

网友D:
感谢楼主,一直没空搞BB-Black,有空学习下。

网友E:
估计ti芯片有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ti芯片有检测。

博主 你头像好熟 录制相约bbb视频 是你吧: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博主 你头像好熟 录制相约bbb视频 是你吧

是小i啊   楼主有时间没   录个视频吧

网友F:
资料正缺呢 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博主 你头像好熟 录制相约bbb视频 是你吧

眼光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小i啊   楼主有时间没   录个视频吧

你们玩的挺好的。继续搞就行了。。。我就不录了。机会让给他们。两周后可能会出一套加密播放器和加密视频。90%概率是不收费。

网友G:
看楼主的照片,那个1.5A的电源一般是没法用的,
普通的电源滤波不行,输出有杂波,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是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的照片,那个1.5A的电源一般是没法用的,
普通的电源滤波不行,输出有杂波,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是 ...

是的 其实开关电源都不咋地,高频杂波大的 包括后面用的DC-DC LM2596S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其实开关电源都不咋地,高频杂波大的 包括后面用的DC-DC LM2596S

恩,相同可以自己改一下,里面加个LDO。

网友H:
非常给力的一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们玩的挺好的。继续搞就行了。。。我就不录了。机会让给他们。两周后可能会出一套加密播放器和加密视频 ...

好   等你的视频上线

网友I:
很有学习价值的分享

网友J:
同样进来学习的

网友K:
楼主晒的很精彩

网友L:
好精彩的一片晒单

网友M:
楼主的问题都解决了没

网友N:
确实很精彩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相同可以自己改一下,里面加个LDO。

大电流 >3A  LDO 求推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电流 >3A  LDO 求推荐

TI有,我同学用过,但我不知道型号!

网友O:
看起来听帅的,不过我们的差距还真挺遥远的……,好好学习,早日赶上这一步……

网友:
用电脑控制BBB板,网线连在电脑上,系统升级老是失败,

网友:
我将本地连接共享后,再诊断本地连接3,修复网络,就好了

网友:
结果如图所示

网友P:
我也遇到联网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网友Q(2014-11-01):
我的板键入opkg install x11vnc时提示Unknown package 'x11vnc',是板上没有VNC server吧。我该从哪里加载这个VNC?

网友R(2015-11-12):
楼主想问一下   我的BBB的opkg这个命令没法使用  怎么办?

网友S(2016-05-06):
这么好的**看到的人这么少,太实用了,很感谢!

网友T(2018-03-22):
深入浅出玩TI Sitara 真不错 含泪说谢谢

网友U(2018-04-23):
这个跟树莓派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U:
想研究一下树莓派,不知道兼容吗

网友V:
VNC调试都没有通过

网友W:
VNC如果调试不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W:
怎么确实是不是网口的问题

网友X:
这个使用的是debia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