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系列的DSP你用的编译环境

楼主(2014-08-25):
单选投票, 共有 8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2.50% (1)
0.00% (0)
87.50% (7)
0.00% (0)

网友A:
都是TI家的,换汤不换药

网友B:
选择不同的CCS编译系统,很多程度是在公司和自己的环境来选择

网友C:
ccs5.2的图像不好用

网友C:
弄的不行了

网友C:
感觉ccs4.2 还可以 就是软件仿真有时候死机

网友D:
使用V5的人数居高啊

网友E:
帮忙投票

网友F:
曾经的学校,什么好买什么,xds510,使用3.3。如今在公司,什么性价比高用什么,改成便宜的100v2,正在用5.3。感觉什么都是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