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驱动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4-08-26):
因为空间限制,想省去三极管,直接用I/O口驱动2位共阴数码管,P0接段选,P1接位选,不知道是否可以,需要串接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电源电压,二极管导通的压降,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估算;

网友A:
假设
VCC=5V;
VF=3V;
I=10mA;
那么R=200欧;VF和I的参数,看数码管的DATASHEET,肯定会给出;

网友B:
推挽,是可以的

网友C:
一般510欧姆

网友D:
推免输出大概在1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