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PC ping通网卡的条件是什么呢?  PC 发送arp 请求  问谁是192.168.0.200
        if(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ARP))  //收到的是ARP数据  调用ARP处理
                                {
                                                uip_arp_arpin();
                                                if(uip_len > 0)
                                                        {
                     tapdev_send();
                                                        }

        }
                else if(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IP))  //收到的是IP数据,调用IP处理函数来处理
        {
                uip_arp_ipin();
                uip_input();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
        else if(timer_expired(&periodic_timer)) //查看0.5S时间是否到时,到了调用uip_periodic处理 TCP超时函数
                                        {
            timer_reset(&periodic_timer);
                                                        for(i = 0; i < UIP_CONNS; i++)
                                                        {
                                                                                uip_periodic(i);  //执行此句   uip_len  被清空
                                                                                if(uip_len > 0)
                                                                                        {
                                                                                         uip_arp_out();
                                                                                         tapdev_send();
                                                                                        }
              }

楼主:
单片机接收代码如上所示。 接收数据时  跳转到else if(BUF->type == htons(UIP_ETHTYPE_IP))  后面  我仔细看 uip_arp_ipin();是个空的  不会被执行到

楼主:
执行完  uip_input();  uip_len  被清空 接着就返回了   PC 永远ping不同 DM9000CEP 。有做过的吗 ,ping通时的执行过程是什么呢

网友A:
用wireshark抓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reshark抓包看看

看了   抓到了PC发的 arp 请求

网友B:
uip用的人很多了,除非很冷门CPU,一般都可以搜索到现成的代码

网友C(2014-11-15):
执行过程就是ApingB
A问B:B你在不在,你的ip是多少?
B回A:我的ip是xxx.xxx.xxx.xxx
A对B说:我给你发了串数据,你原样回给我
B回A说:好,我把你的数据原样回给你

网友D(2015-07-02):
现在有没有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