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win7下ad的哪个版本支持,好用?

楼主(2014-08-26):
我在win7下安装了ad10。现在发现打开原理图总是文字丢失,怎么回事?以前没生这情况。
由于最近系统有些慢,重装了win7(32位旗舰版),然后安装的ad10.安装时说有两个动态库文件没有所以,下了那两个动态库。ad10装好了。但是,打开原理图时发现文字丢了。怎么回事?装win7前ad10都还是好用的,现在重装系统后简直问题多多。
还有,ad10画板时候拖动pcb原件电脑反应迟钝。没有低版本流畅,各位是否也是这样?
现在,求ad10丢失文字解决方法。或win7下好用的ad版本,希望给个链接。
先谢谢了!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网友B:
还是10吧。13和14也装过bug多

网友C:
我的是6.9 win7 的

网友D:
文字丢失可以用添加note解决。ad10 win7 32位旗舰版挺好用的,只是要随时保存,偶尔会卡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09的卡的一B~:@
我整的xp虚拟机,装在虚拟机里面了

网友F:
10BUG也很多。居然打不开DDB文件。还要装个什么**之类的文件。推荐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