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 APB1总线的时钟问题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8-26):
    最近小弟有个项目 系统时钟72M APB1 系统时钟二分频得到36M  到定时器3自动倍频还是72M,  10240采样率算出来定时器3的计数上限7031,这样的理论 用在STM32上面完全没问题  到了GD却出现了问题(GD必须把系统时钟四分频才能运行) 另外在12M外部晶振倍频9倍 108M时钟APB1还是需要四分频才能运行 小弟不才 请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到底想要说什么呢,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想要说什么呢,疑惑。。。

系统时钟72M APB1 系统时钟二分频得到36M  到定时器3自动倍频还是72M  这句话没问题吧 应该也不会有疑问 我觉得手册上很清楚了啊   现在就是我必须 APB1 总线必须四分频系统时钟 最后TIM2TIM3的时钟 为36M 才能运行

网友B:
不懂,能用了就可以了么,楼主你自己看看你说的话,连个逗号也没,语句不通顺

网友C:
我也看不懂